楼主(2018-09-09):
过压保护?避雷?灭弧?这些功能如何在设计中实现?

网友A:
应用范围
电源系统
浪涌抑制器
安防系统
电动机保护
汽车电子系统
家用电器

电阻的作用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它的阻值变小,这样就使得流过它的电流激增而对其他电路的影响变化不大从而减小过电压对后续敏感电路的影响。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网友B:
压敏电阻,我都不太用它。原因是他的开关作用虽然可以保护负载免受高频高电压冲击,但问题是有动作次数限制。在这方面,类似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线包原理。多少万次就没戏了。单反照相机的机械快门也是,多少万次,快门就完蛋了。

凡是这类的,有动作次数寿命的元件,我都比较不感冒。因为压敏电阻在线路上遇到可控硅开关元件产生的高次谐波,就会动作起作用。一秒钟多少次动作?那用多长时间就失效了?这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一般在选择这些保护性元件时,最好是选择不受开关次数限制寿命的。特别是保护元件,一旦失效,定期更换还好,易损件,有维护保养需求,如果没人管,那这个保护就变成了聋子的耳朵,摆饰了。还不如把后面的选型放大,提高它的“抗打击能力”。(偷笑)

所以,阻容吸收元件,我会用,压敏电阻就算了。一般在电源电路里,功率器件的耐压值选得高一点就行了。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仅简单知道其有过压保护作用,没有使用经验。
据1楼,可用于电源系统等;据2楼,则有其适应面和参数选择要求。

网友D:
压敏电阻在变频器中常见,可以吸收过电压,保护其他元件。

网友E:
简单的理解用于过压保护

网友B:
压敏电阻在变流技术中常见的器件。以前的可控硅变流器,都是标配。

网友F:
开关电源中也配的比较多;

网友G:
不是过压,是尖峰吸收!

网友H:
感觉过压保护吧,碰到输入电压接错的,压敏炸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