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9):
各位大师,6单元IGBT模块续流二极管其中一个断路,可否用外接方法,如果可以,请问要如何选取?谢谢

网友A:
不建议,最好买新的正牌的。

网友B:
IGBT的反并联二极管,都是快速恢复型的二极管,要求是与GIBT反并联贴近元件,距离越短越好。外面挂一个,不是不行,是不好。而且容易引起故障。有电缆线就有阻抗(注意是阻抗,不是电阻)。而阻抗就会对高频产生压降,就会在阻抗两端因高频引起dv/dt和di/dt。这对IGBT是危险的呦。

网友C:
IGBT可能也坏了,可以断开内部引线,外接一个IGBT.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D:
反正都要更换新的了,何不外挂一个试试,实践胜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