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9):
丹佛斯5122变频器散热片温度设定80℃,1.2秒后停机,为什么报警记录显示136℃停机?谢谢大家!

网友A:
停机报警是温度故障吗,是的话就差温度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的意思是散热片温度到达80℃左右延时1.2秒就应该停机,如果温度检测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1.2秒时间内温度由80℃急剧上升到136℃才停机,功率模块要坏?负载过大?散热风扇故障不会造成这种情况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变频器工作正常

楼主(2020-07-09):
谢谢大家,变频器内部还有一个传感器,检测电源板温度的,更换变频器顶部风扇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