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此这般,控制电路能行吗?(20180910)

楼主(2018-09-10):
请教各位,这能行得通吗?

网友A:
意思是在主电机运转时1千瓦电机就停止,主电机停止时1千瓦电机就运转吗?如果是这样,不如直接利用KM4的常闭辅助触点控制小电机。
如果考虑的是否带载判断,除了要实测电机电流再确定设定值之外,应根据工艺情况设置其他辅助监测开关或元件。

网友B:
KM3控制回路的KT1延时断开常闭触点画错了。延时后的动作是圆弧向圆心方向运动。应该变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M3控制回路的KT1延时断开常闭触点画错了。延时后的动作是圆弧向圆心方向运动。应该变成=(
说得对,还有,不了解工艺的说,当电流在30-100A之间的时候,又当如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分2种情况的,1KW电机未停止前,在30到100之间应该是运行的。一旦停止了,就算回落到30与100之间也无法运行了,必须低于30才能再次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在主电机运转时1千瓦电机就停止,主电机停止时1千瓦电机就运转吗?如果是这样,不如直接利用KM4的常闭辅助触点控制小电机。
如果考虑的是否带载判断,除了要实测电机电流再确定设定值之外,应根据工艺情况设置其他辅助监测开关或元件。
你没认真看

楼主:
@版主,30A-100A之间当然是1KW小电机转动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的第2个控制要求应该改为低于100启动,如果设为低于30启动,一旦超过100停止后,在30到100之间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D:
电流继电器可以分成三区间的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分2种情况的,1KW电机未停止前,在30到100之间应该是运行的。一旦停止了,就算回落到30与100之间也无法运行了,必须低于30才能再次启动。
????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图上的控制要求跟你6楼说的效果是矛盾的。既然你第2个控制要求是低于30A启动。假设之前1KW电机已经因为超过100停止了。现在电流是50A,50在30到100之间,50不低于30,怎么启动?

楼主:
感觉没有矛盾呀!??

当大电机运行电流少于30A时,小电机启动;
当大电机电流超过100A时,小电机停止。

这个会有矛盾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6楼说的是30A-100A之间当然是1KW小电机转动啦。就问你大于100A小电机停止后,电流降到50,这个时候小电机转不转,如果转,不是与小于30启动矛盾了?你不会认为50是小于30的吧。如果不转,不是与你在6楼说的30A-100A之间当然是1KW小电机转动矛盾。

网友E:
就图面上来说
如果电流继电器可以满足对1KW小电机运行停止按要求控制的话。
那么控制要求就可以满足。

楼主:
说的有道理。
电流降下来后不到30的时候,小电机时是不转的。
当电流继续下降到30以下,小电机就又开始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
电流降下来后不到30的时候,小电机时是不转的。
当电流继续下降到30以下,小电机就又开始转。

你应该把那两句话的顺序调回来,别人才容易理解。即30A以下启动,100A以上停止。

其实,楼主的意思就是一启动,1kW和55kW电机同时启动,前者是辅助(送料)电机,后者是主工作电机,30A是作为空载(无料)检测,100A是作为过载(料太多有堵卡)现象检测。当电流超过100A,送料(1kW电机)停止。当主电机电流下降至30A(所加的料处理完毕,堵卡消除,负载减轻),送料继续,这样不断循环下去。

如果楼主的那个过流继电器有这个两段电流检测控制功能的话,是可以的,关键你的设置值要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才能达到你的控制设想。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这样做,首先要考虑你的这个“电流继电器”有没有两段电流控制功能,是否有一定的可调整范围。

另外你还要考虑启动过程中送料电机也会同时送料,会否影响启动进程。

还要考虑你所设定的电流值会不会影响到电动机误动作(该停不停,该动不动)。

网友G:
老兔子这样一解释,看的就明明白白了,老师傅就是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