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0):
第一次用这协议,而且PLC也不熟,正在研究手册,试着写了一段但是没法让伺服动起来,所以有没有用过的给个例程看看,接线什么的都没问题,参数也没问题,目前可以把所有驱动器组到一个网络中来,但是没法对伺服进行正确操作,难就难在这了,希望用过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帮你顶一个。说不定您在摸索之中就成为大佬了表情发现楼主的问题都是比较新颖的问题?

网友B:
我用的台达dvp做过5轴的控制整体的效果还可以。手轮控制也很流畅。关键是PDO要搞明白 。还是6040H 功能要搞清楚。

楼主:
响应速度超快,可以达到1M的传输速度,我是用专属协议做的,带台达的伺服感觉没啥难度,配置一下就好了,打算搞一搞通用的协议。

网友C(2018-10-26):
大佬,我配置主站都配置不起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问题请直接在论坛发帖提问哦

网友D(2019-05-23):
台达AS228T和伺服A2-M专用CANopen ,需要配置CANopen builder软件里面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AS228T和伺服A2-M专用CANopen ,需要配置CANopen builder软件里面的参数吗
不需要CANopen builder软件参与,ISP soft自带CANopen的配置软件,组态硬件的时候就可以组态轴的,完了设置下伺服参数就好了。

网友E(2019-12-28):
Can open 走总线,是不是cn1都可以不接线了?还有走位置模式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F(2020-03-07):
Can open 走总线,是不是cn1都可以不接线了?还有走位置模式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同问

网友G(2022-05-09):
回复 楼主:
请问那个软件是叫什么?我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