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0):
之前用韩国某品牌450v,30kvar,感觉质量一般般3年左右衰减严重。现改用国产,最终选定正泰或德力西,就不知哪个质量好些,安装尺寸略有差别,其它电气参数一样。

网友A:
正泰比德力西贵一点点,感觉东西是差不多,不过正泰很多产品支持EPLAN宏导入,所以就一直在用

网友B:
我们用的德力西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C:
楼主说的两者没见过也没用过。

也可以考虑西安西容,无锡锡容,都是专业做电容器的国内一线厂家,我想应该不会比正泰德力西等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两者没见过也没用过。

也可以考虑西安西容,无锡锡容,都是专业做电容器的国内一线厂家,我想应该不会比正泰德力西等差吧。
敢情我少看了一个字“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两者没见过也没用过。

也可以考虑西安西容,无锡锡容,都是专业做电容器的国内一线厂家,我想应该不会比正泰德力西等差吧。
敢情我少看了一个字“容”
,“容”你再补上不迟。

网友D:
换过其中一种,有些时间长了有轻微的渗液。

网友E: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自愈式电容,一般是无功补偿之用,国产的质量都差不多哦。通常自愈式电容器为CBB薄膜电容器,可以选择JEC品牌的。

网友F:
正泰,个人认为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G:
德力西便宜,正泰东西多全,资料多我觉得!

网友H:
我们这里正泰和德力西都有,感觉德力西质量好一些

网友I:
我们无功补偿使用的是无锡某公司的
自愈式50Kvar的价格在800左右
寿命3-4年。前段时间刚换过几个!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电容器品牌很多,高压6kv的有西安abb,斯洛文尼亚的阿珂法,无锡锡容,低压的有进口abb,斯洛文尼亚的阿珂法,韩国三和,佛山润华。
其中阿珂法和三和的衰减都比较快,所以准备换品牌。

网友J:
看看整个系统的谐波成分怎么样,有时候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谐波重的话会引起电容击穿,再自愈,久而久之......

网友K:
威斯康的用的还行,坏的不是很多,用了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