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0):
听一00后同事说,他用西门子S7-200做项目,用的上升沿指令(好像是EU)数量太多,编辑不通过

请问一下哪位知道具体限制数量是多少个?除了西门子200,其他PLC有没有类似限制?

网友A: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上升沿来写

网友B:
不应该有限制吧
是不是内存不够了

网友C:
块用太多了受限制,也是因为内存的容量限制吧?所以指令是不是也如此呢?编程还真的需要技巧。

网友D:
百十个已经不少了,用几百个了?

网友E:
没有碰到过,一般上升沿也就用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上升沿来写

还有更好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十个已经不少了,用几百个了?

我没试过写完的

网友F:
上升沿,下降沿这个真还没有用太多,还真不知道有没有限制,翻了一下书,感觉也没有找到,

网友G:
上升沿用到限制,第一次看到

网友G:
估计还是程序架构问题比较大

网友H:
2、使用了PLC不支持的区域,如P上升沿指令不能多于255,错误信息:92或93

我遇到过,可以参照我的这个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3680

网友I:
我遇到一次沿信号偶尔不能执行的,就像没检测到;后来更改逻辑,使用的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使用了PLC不支持的区域,如P上升沿指令不能多于255,错误信息:92或93

我遇到过,可以参照我的这个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3680

看来真的有限制。不过一般也用不了那么多

网友J:
边沿不超过25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