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485BD通讯M8129

楼主(2018-09-10):
如上图所示,请问一下各位,我使用485二线式的方式与变频器通讯,收发数据都正常,但是为什么我拔掉通讯线后,M8129
仍不会接通?问了三菱的客服也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实现断通讯线检测呢?

网友A:
通讯失败检测不是用M8129,要自己用定时器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大,我已看过这个文档。但不可能是刚好在接收数据中途刚好断开的吧?接收数据估计也就几个毫秒。
你看我这个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我已看过这个文档。但不可能是刚好在接收数据中途刚好断开的吧?接收数据估计也就几个毫秒。
你看我这个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我一般都不用D8129和M8129,一般都是发送完成开始延时,等到设置的延时时间到了后M8123如果没有动作,就去执行下一个发送操作!如果在设置的延时时间内M8123动作了,那么就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