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0):
   用电池开机可以 但是送上交流电后开不开机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给解答表情一下

网友A:
首先要说明型号?我有好几加个tg500主板坏了,问了某宝上的维修,人家说后备式的是不修的。

楼主:
是  山特  C6K

网友B:
负载短路?
逆变器模块坏了?

网友C:
这个就牵涉到内部电路转换了...
今天刚修了个凯恩帝系统,现象是断电后设定数据会丢失。检查电池电压正常。
后来查到MAX791芯片转换有问题。这个芯片就是管外部供电和电池供电切换的。
类似UPS电源工作原理

网友D:
锁定了,以前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坏件 只有故障灯 和电池灯亮  还蜂鸣器长鸣  后来BUS驱动管子击穿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 不转换 现在管子击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坏了 发帖子的事后没坏

网友E:
电池好的就是电源有问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具体一点是哪里的问题  是逆变 还是升压 还是 BUS 电路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请你说明细一点哦,不然扣分很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开不了机

网友F:
回复 楼主:
根据山特UPS C6K 开不了机、故障灯和电池灯亮,蜂鸣器长鸣,判断如下:

1、UPS过载或负载设备故障:请检查负载→移去非关键性设备→算负载功率→查负载设备有否故障?
2、UPS充电故障,过充保护了?
3、UPS内部故障闭掉了?
4、UPS输出短路?关UPS去负载,确认无故障或短路然后再开机?
5、内部过热关闭?查通风口,冷却UPS,重新启动。

确定是2、3的话,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你  我先去确定问题

网友F:
刚查了下解决山特UPS故障指示灯的法子,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