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0):
现场装有一台普通立式水泵,电机7.5KW正常运行时因管道内压力很低,变频器显示电流10A左右。客户用了一个月左右都正常。前天开始,连续几天出现每天早上7-8点左右会出现水泵不出水,电流显示5A左右。断电后过半小时就好了。我只知道水泵进空气会不出水,客户那边水箱一直有水的。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水泵电流小,就是意味着无水。

网友B:
仔细检查下是不是哪个接头或者法兰有漏

网友C:
时间很集中,是否水路流量方面有异常

网友D:
首先确保有没有进水,是不是还有其他电磁阀电动阀什么的没打开

网友A:
查看水系统所有的压力表,比较一下各个表的数值。

网友E:
估计是那个时间段用水量大导致进水量太小

网友F:
可能管道堵了,我见过里面堵了逆料袋

网友G:
高位水箱还是低位水箱?早晨7-8点是否是用水最高峰?

楼主:
连续两天早上出现的故障。过一会就正常了。后面一整天都没问题.
水箱是人工补水的,水位低了自动停机《浮球开关控制水位在水泵管道入口上方报液位低》
用水量大小不定时,是员工洗澡用的热水
管道上压力表没有参考价值。水泵把水箱里的水泵出,经过换热器加热在回水箱,管路是开放的,几乎没压力。
水泵换成备用泵,运行两天都正常。怀疑水泵有问题...

网友H:
同8楼问,水箱是什么水箱,下游的积水箱? 建议关注:1)高峰和低峰期的水位差异多大?是否确定7~8点时在水泵的工况内 ?2)管道/阀门泄漏情况

既然其余时间工作正常那柜子就基本不会有问题,个人觉得1)的可能大,正如楼上所提,该时段是否为高峰期,水量使用过大,水位过低,不在合理的运行工况内。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因不在现场,故障现象都是现场操作工反馈的。换成备用泵线观察几天。
怀疑水泵内部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水箱形式,阀门开度,水泵状况这些都有影响,不在现场确实不好判断。
水泵简单,但是同样有难以处理的问题,我曾经遇到河水泵站,无底阀,启泵时和刚开始开上水阀时没问题,上水阀开度加大,水立马就掉下去了,不上水。排查吸水管路和连接处漏气、堵塞,排查水泵叶轮、平衡盘,啥问题都没找到,最终整个拆下吸水管发现是吸水口半米处有青苔,很软很细的那种,手摸进去感觉也不明显。加引水和小流量时没影响,一旦阀门开度增加,加大流量,这些青苔就变成了“单向阀”,造成不上水,当时足足折腾了五六台泵,我们有个领导都要去河边烧香了。

网友I:
12楼提到的例子值得一看,从现象和检查情况容易怀疑到水泵问题。

网友J:
这种问题就是重点检查进水管路阀门过滤器
还有就是泵体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水箱形式,阀门开度,水泵状况这些都有影响,不在现场确实不好判断。
水泵简单,但是同样有难以处理的问题,我曾经遇到河水泵站,无底阀,启泵时和刚开始开上水阀时没问题,上水阀开度加大,水立马就掉下去了,不上水。排查吸水管路和连接处漏气、堵塞,排查水泵叶轮、平衡盘,啥问题都没找到,最终整个拆下吸水管发现是吸水口半米处有青苔,很软很细的那种,手摸进去感觉也不明显。加引水和小流量时没影响,一旦阀门开度增加,加大流量,这些青苔就变成了“单向阀”,造成不上水,当时足足折腾了五六台泵,我们有个领导都要去河边烧香了。
值得注意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过几天去现场了拆开检查一下阀门,管道,水泵....
用户自己焊接的铁板水箱,估计焊接完也没清理..水泵入口管道很短也没加除污器...

网友L:
检查管路阀门看看有没有坏的,电流小说明水流小,检查一下吧

网友M:
既然是时间这么规律,首先呢,可以先考虑一下管道里的压力,感觉是不是这个时间的,有别的操作工把管道的水给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过几天去现场了拆开检查一下阀门,管道,水泵....
用户自己焊接的铁板水箱,估计焊接完也没清理..水泵入口管道很短也没加除污器...
确实,现场情况才是最重要的,电话反馈的信息会失真,大家建议也只是猜测和经验之谈。

网友N:
我记得有一次控制抽水泵,不上水,调试人员往泵里灌了点水,就行了,也就是抽水泵里不能有空气,要填满水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对的,泵体里有空气了肯定不出水。用排气阀排一下气就好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如果真是这个问题,那就按一个进水阀门,开泵时把补水阀门也打开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一般都是新泵第一次通电试水需要灌水或者排气,后面正常运行就不需要了。
要是每次启动都灌水或者排气就是管道或者水泵有问题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哦,水泵我就用过一次,是循环冷却水用的,所以对抽水泵知之甚少。原谅。

楼主:
还见过一次立式循环泵当做自吸泵用的,水泵入口的管道向下伸进水池里3米左右,管口处有个类似单向阀的阀门。需要管道里灌满水才会出水.....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水箱形式,阀门开度,水泵状况这些都有影响,不在现场确实不好判断。
水泵简单,但是同样有难以处理的问题,我曾经遇到河水泵站,无底阀,启泵时和刚开始开上水阀时没问题,上水阀开度加大,水立马就掉下去了,不上水。排查吸水管路和连接处漏气、堵塞,排查水泵叶轮、平衡盘,啥问题都没找到,最终整个拆下吸水管发现是吸水口半米处有青苔,很软很细的那种,手摸进去感觉也不明显。加引水和小流量时没影响,一旦阀门开度增加,加大流量,这些青苔就变成了“单向阀”,造成不上水,当时足足折腾了五六台泵,我们有个领导都要去河边烧香了。
我理解的对吗?
这样的话,把阀门开到最大,吸力加强,这点青苔还吸不掉??

楼主:
青苔柔软相当于管道加了很多层滤网。不好吸的吧
就像风吹不断蜘蛛网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水箱形式,阀门开度,水泵状况这些都有影响,不在现场确实不好判断。
水泵简单,但是同样有难以处理的问题,我曾经遇到河水泵站,无底阀,启泵时和刚开始开上水阀时没问题,上水阀开度加大,水立马就掉下去了,不上水。排查吸水管路和连接处漏气、堵塞,排查水泵叶轮、平衡盘,啥问题都没找到,最终整个拆下吸水管发现是吸水口半米处有青苔,很软很细的那种,手摸进去感觉也不明显。加引水和小流量时没影响,一旦阀门开度增加,加大流量,这些青苔就变成了“单向阀”,造成不上水,当时足足折腾了五六台泵,我们有个领导都要去河边烧香了。
我理解的对吗?
这样的话,把阀门开到最大,吸力加强,这点青苔还吸不掉??
你画的挺符合,吸不出来,生在管壁上,吸水口没多大的冲刷力。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叫底阀,防止吸水管里的水落下去的,并且那个笼头能隔离那些较大的物体进入水泵。

网友P:
可能是水温过高产生汽蚀,导致水泵不上水,电机轴功率减小,电流降低。建议降低水箱温度

网友Q:
我们这里也有台潜水泵,刚放水里能抽水,抽一会就不上水了。把泵从水里拉上来空转都正常。机务拆开检查也没发现问题。也没有堵。找不出问题。机务拆过两次,电气检查过几次问题依旧。现在泵扔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