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0):
要求:每个界面完成后自动跳到对应的下一个界面  然后到下一个界面后 会自动跳出一个提示窗口,数秒后这个提示窗口自动关闭,当提示窗口在的时候无法进行其他操作,提示窗口消失后放进行其他操作

具体要求如图所示

有谁知晓或者有做过相近的案例免费告知一下或者发个例子我,谢谢!!!!

邮箱:435090690@qq.com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要宏指令吧,PLC控制里面有 切换基本窗口 功能,就用这个切换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给个例子或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给个例子或详细解说一下

你可以去威纶通官网下载手册看看,或者打技术支持电话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upport/Download/Index.aspx?tid=100000007183811&snc=101033001&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看了   没有找到相近的例子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做一个画面(假设是11号画面),该画面只打上 通讯故障 四个字,PLC控制里面假设用D0来切换画面,产品是否连接是PLC判断的,如果判断没有连接就把11传入D0(MOV K11 D0),如果连接成功了就把正常操作画面(假设是10号画面)传入D0就可以了(MOV K10 D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  我这触摸屏是跟检测仪器连接的,虽说有用PLC但PLC只是为了控制3个气缸用的,而触摸屏是显示检测仪器所发来的检测结果(电流,电压,什么的)要是用PLC控制 那倒还好写一点,主要这个要用宏编程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就比较麻烦一些了,你首先的要搞清楚宏指令是怎样用的才行,类似的案例应该很少,多看看手册然后再有针对性的提问或者咨询威纶通的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找不到相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