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松下A6伺服如何调低过载电流?或是怎么可以实现调低过载等级

网友A:
00.013的值改为75%(自行改小)
05.012(监视实际负载略加高点填入)
06.057的值,设定为1ms
改完后高速运动试试,应该会直接报警过载,值太小运动时也会过载,适当增加参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