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1.一直搞不清楚RS232,RS485这些到底算通讯协议还是物理层的接线方式;
2.Modbus RTU/ASCII/TCP与RS485有啥联系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说过了。

人要使用语言交流需要满足2种,首先要有发声和接听的器件,其次需要使用共同的一个标准。聋哑人之间通过声音来交流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满足足够的器件,因此使用了手语,用手比划,用眼看着手势,双方有了发送和接收信息的器件,符合标准的手语,使得双方可以得到沟通。

对于通讯也是如此,首先要有链接的电气标准,你可以是RS232,RS485,以太网,CC-LINK等,他们都有电气标准,就像人与人之间你首先得有器件,手,眼,嘴,耳朵,没有统一的发送与接收信息的器件,通讯是万万不可能的。

有了统一的器件,就要有双方认可且明白的标准,例如你同中国人交流,那么标准是中文,你和美国人交流,那么就是英语,可能你非要扯美国人不可以用中文,当然可以,双方理解就可以了,通讯协议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你看,你的嘴可以说中文,英语,法语等,那么基于同样标准电气协议下也可以有ModbusRTU,ModbusASC,CanOpen等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RS232,RS485这些都是硬件方面,器件;
Modbus,才是协议标准,是交流的共同语言;
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B:
MODBUS是一种协议,RS232与RS485是属于协议中的一部份,MODBUS有MODBU-RTU/MODBUS-ASCII,MODBUS-RTU是基于RS485总线传输,MODBUS-ASCII可以在RS232上传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RS232,RS485这些都是硬件方面,器件;
Modbus,才是协议标准,是交流的共同语言;
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RS232、RS422、RS485等可以理解为硬件协议,即就是接口标准;
Modbus RTU、Modbus ASCII、PPI、HostLink等可以理解为软件协议,即就是通信协议。
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这两种一般是基于RS232、RS422、RS485的一种串行通信协议
Modbus TCP是基于以太网的一种,它的底层报文一般由Modbus RTU演变而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RS232,RS485这些都是硬件方面,器件;
Modbus,才是协议标准,是交流的共同语言;
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RS232、RS422、RS485等可以理解为硬件协议,即就是接口标准;
Modbus RTU、Modbus ASCII、PPI、HostLink等可以理解为软件协议,即就是通信协议。
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这两种一般是基于RS232、RS422、RS485的一种串行通信协议
Modbus TCP是基于以太网的一种,它的底层报文一般由Modbus RTU演变而来!
这个讲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通俗易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说过了。

人要使用语言交流需要满足2种,首先要有发声和接听的器件,其次需要使用共同的一个标准。聋哑人之间通过声音来交流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满足足够的器件,因此使用了手语,用手比划,用眼看着手势,双方有了发送和接收信息的器件,符合标准的手语,使得双方可以得到沟通。

对于通讯也是如此,首先要有链接的电气标准,你可以是RS232,RS485,以太网,CC-LINK等,他们都有电气标准,就像人与人之间你首先得有器件,手,眼,嘴,耳朵,没有统一的发送与接收信息的器件,通讯是万万不可能的。

有了统一的器件,就要有双方认可且明白的标准,例如你同中国人交流,那么标准是中文,你和美国人交流,那么就是英语,可能你非要扯美国人不可以用中文,当然可以,双方理解就可以了,通讯协议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你看,你的嘴可以说中文,英语,法语等,那么基于同样标准电气协议下也可以有ModbusRTU,ModbusASC,CanOpen等协议。

这解释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