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昨天晚上11点,我们公司一个10吨天车上下运行声音异常,到了现场发现上下启动的时候,电机声音特别大,感觉象是包闸或者是联轴器的声音,于是和机械的人一起调整包闸,调了半个小时多,但声音一直存在,时大时小。我担心电机这样会烧坏,于是让他们将包闸摘除,就是调松到底,可是声音还是存在,脱开连轴器试电机,声音没有了,但是电机运转正常,就是声音感觉有些沉闷,也不象是轴承故障的问题,总感觉不正常,这时班长打电话过来说转子电阻箱以前出现过问题,于是检查电阻箱,发现有几根线中间有烧损,但没有全部烧断,处理后,声音仍是不正常,于是直接将转子三相短接运行,声音正常,问题应该出现在转子回路,于是再次检查电气柜,发现控制转子电阻的一个接触器,一相有烧损的痕迹,怀疑这一相可能有可能接点烧损,或者接触不好,更换接触器后, 电机异常声音消除了。恢复机械连接后,一切正常,感觉很是庆幸,自己没有更换电机,如果当时听了他们的话,直接更换电机,一是废时废力,二是即使换了故障还是存在,这下就骑虎难下了。

网友A:
处理问题是先易后难
这个应该是缺相导致的。

网友B:
绕线式电动机,发现声音异常或滑环火花异常不要轻易试车,最好备个直流电阻测量仪。

网友C:
这个故障检测真是一波三折啊,好在顺利解决了。

网友D:
天车升降用接触器直接启动的,虽然接触器都有放大一级。单启动电流很大,接触器是易损件....触头时间久了会发黑

网友E:
还要注意电机转子上的三根线和电刷,如果有问题电机也会发出响声。

网友F:
这样的故障用钳形表测量定子电流和转子电流,会很轻易易地判断出故障范围。小功率的在脱开负载后直接短接转子也是简单有效的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了,学习了

网友G:
以前为了避免换电机的麻烦,主接触器的接触头我们都是定期更换的,做过行吊的都知道更换升降电机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H:
楼主判断故障虽然经历时间很长,但是为我们大家积累了经验,后期大家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I:
我觉得楼主的处理问题思路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短接转子运行试验,一下子就把故障点范围缩小了。排除了电机问题,故障范围指向外部电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