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如图所示10安电流。是指全部才10安。,还是单点10安?西门子logo的

网友A:
哇塞,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够大。可以驱动一般的小家电器。

网友B:
单点10A,可以直接驱动常见的接触器,电磁阀等的线圈。输出省了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C:
从可靠性考虑,还是加中继

网友D:
单点最大电流10A,感性负载电流到5A通断频繁就很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