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100A的三相空开接空压机老是跳闸,用钳形表掐电流在60-80A。现在由两个100A由的空开带还是跳闸,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是运行中跳闸还是启动时跳闸?
2)跳闸时的电流有没留意是多少?
3)空开有没带相关的保护附件?譬如欠压,过流等,如果有设置怎样?

网友B:
是不是漏电保护开关,这个一点漏电就跳。

网友C:
有瞬间过电流,检查负载。

网友D:
可能是电机问题,比如,电机的接法不对。等等。

网友E:
上个图更好分析,空压机如果是启停时跳很有可能是带载起动
具体原因楼主没给出也详细说明不好分析

楼主:
运行中跳闸!

网友F:
老化了,更换一个

网友G:
什么空开?如DZ47类微型空开不适合工业控制,换一个空开。

网友H:
实际电流80A,空开最少要160的啊!时间长了接触面发热,空开也会跳的啊!

网友I:
两个空气开关带,是两个开关并联使用吗?开关是哪种型号?

楼主:
好像是叫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买了个200A的,准备换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叫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买了个200A的,准备换上去。

没见过两个空开接一个负载的。很奇葩。

楼主说换200A,可能会解决问题也可能不会,原因还没找到就决定换呢?不先搞清楚为什么100A空开会跳闸,还是在运行中的跳闸。

网友J:
关键的没说,电机多大?几台电机?如果是一台电机,额定电流80A,起动电流560A,加上非周期分量最大起动电流要翻倍计算是1120A,100A的空开瞬时动作值为1000A。空压机是重复起动的,只要起动电流超过1000A就会跳闸。

网友K:
有外观看上去还好好的,但已经老化了的可能 ,或者 检查 一下线路或设备上有没有漏电 的地方 ,有没有超载 、过热 的现象  。

楼主:
200A空开装上去了,目前很好,空压机出风温度97度

网友L:
是什么样的开关,带漏爆吗,最好检查一下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