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受伤断腿

楼主(2018-09-11):
800/5,0.5级。
为什么其余两相上的没问题?
不大相信这是电流不平衡导致。
可能安装不好导致,有明显的向下位移。
但为什么会烤化?

网友A:
这相的接线端子螺丝没有拧紧  有打火发热

楼主:
又让拍了几张照片,这下很清晰,各位可以分析原因了。
这要拆铜排了,东西不值钱,换起来费事了。

网友B:
发现早,没有造成大的事故就是万幸

网友C:
还是互感器的产品材料有问题,高温以后,变形太厉害了,居然畸形了?当然,这一相肯定有问题,看看铜排本身变色不严重,而互感器烧的畸形了。说明互感器本身有问题吧?

楼主:
明天去现场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备件已经准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互感器的产品材料有问题,高温以后,变形太厉害了,居然畸形了?当然,这一相肯定有问题,看看铜排本身变色不严重,而互感器烧的畸形了。说明互感器本身有问题吧?

以前也没见这种互感器出过这问题,天正的我们用的还好,虽然东西本身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早,没有造成大的事故就是万幸

还不知道,我还真怕这东西滴到下面启动器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的接线端子螺丝没有拧紧  有打火发热

是有明显的位移痕迹,安装时没有紧固好也有很大可能。

网友D:
铜排变色了,应该是温度太高把互感器的塑料顶片融化造成下滑的。

网友E:
铜排有变色,是不是松了。

网友F:
发热引起
从最后一张图来看是电流互感器的质量问题占多

网友G: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铜排发热所致。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是,互感器怎么变成这么厉害?

网友H:
预计是C相断路器进线端子与铜牌螺丝没拧紧,或者开关内部发热,是传导至铜排,铜排高温再传导至互感器塑料外壳及固定螺丝,时间长了以后就变形下滑。

网友I:
重点检查启动器C相铜排为什么会变色????

网友J:
应该是铜排发热所致,颜色明显不一致

网友K:
从图片看互感器下方铜排已变色,是高温氧化所致。应该是下面固定处接触不良导致。互感器损坏属于被动受热,应该不是互感器自身问题。

网友L:
感觉发热了。

网友M:
铜排温度过高是必然的,找出原因对症下药

网友N:
从照片看铜排发热很明显,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原来就有变色的话,也说明互感器的这种固定方式不合理,紧固螺丝顶着的塑料垫,受热容易化掉,造成事故扩大,不如用薄绝缘板自己做个垫片。

网友O:
c相变色肯定是温度升高引起,下端变色说明温度从下面开始升高的,有可能是下面有螺母没紧好,或者c相电流过大

楼主:
这是一起接线工艺导致的问题,施工方的电动闸门电源线从铜排引,电源线压接在垫片下,应该是先前没有拧太紧,长时间运行加上振动,导致引线与铜排接触时送时紧接触不良,出线“打火”现象后铜排温度升高,诱发的事故,应该与互感器质量无太大关系。

网友J:
下方这是什么设备?不像断路器啊。软启动?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一起接线工艺导致的问题,红色电源保护器引线与铜牌直接接触,长时间受热受压后变形导致铜排连接处松动。
这种接线是一种常见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呢,从图片的状态看,不是铜排热导致的,是传感器自身热烧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是一起接线工艺导致的问题,红色电源保护器引线与铜牌直接接触,长时间受热受压后变形导致铜排连接处松动。
明显是螺丝没拧紧,并不是长时间受热压后变形导致松动发热。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是一起接线工艺导致的问题,红色电源保护器引线与铜牌直接接触,长时间受热受压后变形导致铜排连接处松动。
明显是螺丝没拧紧,并不是长时间受热压后变形导致松动发热。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R:
和CT没什么关系,一次接线端子压接不紧导致铜排发热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说的是的,但这种接线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其他箱子已让整改,另外加垫片及螺母,开关就算了他们也不想加。

楼主:
回复 网友H:
正解,分析的很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正解,表情,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O:
看得很仔细,

网友S:
你这个互感器是被铜排高温给烤变形了!
还是检查铜排连接处的螺丝紧固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方这是什么设备?不像断路器啊。软启动?

下方就是软启动器,铜排进孔处有铁块封堵,从图形看这个铁块几乎快融化透了了,如果真融化后有孔,造成铁渣从孔中落入软启动器内部,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互感器是被铜排高温给烤变形了!
还是检查铜排连接处的螺丝紧固没有吧!

是的,施工方私自将一个闸门的电源线从铜排去,就是图中没有标记线号的那三根线,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们的线压接在铜排与垫片之间,还没有拧紧。

网友T:
像这种情况,就停电,把柜内所有螺丝紧一遍

网友U:
确实看起来这一相发热严重 要好好查一查

网友V:
铜线排没有接好,线排高温了,没有发生大的事故就万幸了

网友W:
楼主可以选择开合式互感器,安装拆卸都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可以选择开合式互感器,安装拆卸都比较方便。

望推荐,只要质量还可以,成本不是太高就可接受。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可以选择开合式互感器,安装拆卸都比较方便。

望推荐,只要质量还可以,成本不是太高就可接受。
目前常用的品牌有正泰,德力西。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可以选择开合式互感器,安装拆卸都比较方便。

望推荐,只要质量还可以,成本不是太高就可接受。
目前常用的品牌有正泰,德力西。

德力西没找到开合式的...,正泰的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