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是不是通过特殊寄存器读取的,例如:

怎么玩这个?到底模拟量通道值是哪个?好难懂啊,工程量的转换是不是也通过特殊寄存器设置呢?

网友A:
欧姆龙是直接读取特殊寄存器的,三菱现在也应该是的,有PLC可以试试的

网友B:
第一步,导航窗口〉〉[参数] 〉〉 [模块信息] 〉〉模块型号〉〉 [模块参数] 〉〉“应用设置”〉〉“比例缩放设置”
第二步,设定好比例缩放的上下限。

然后,数值运算值对应通道的寄存器中就是转换后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懂了,模拟量是不是不支持仿真?

网友C:
左侧扩展的ADP模拟量模块是直接读的,右侧扩展的模拟量模块要程序对应编写起来;

网友D(2019-05-15):
你内置的模拟量是怎么用的  你这外加的成功了吗? 是如何换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