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打开不了

楼主(2018-09-11):
程序是我前几天做的,今天突然发现打不开了,双击之后就是这样。
但是我先打开microwin,从软件中打开程序就可以打开,请教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A: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粘贴在记事本里,保存为.bat文件,双击即可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是这样吗?还是不行啊,我打开其他的程序可以打开,但是就是我前几天做的那个程序直接打开不了,要从软件中打开才行,是我程序的原因吗?

网友B:
那就用别的电脑软件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耐心等待窗口自动关闭即可

网友C:
从软件中打开程序然后另存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D:
可能路径被你改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软件中打开程序然后另存一个不就好了
我也觉得只有能打开,那么另存为一个另外的名字在另外的位置保存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程序移到另一个文件下面就行了,可能路径改过把,然后自动找不到了

网友F:
microwin连不上PLC的时候也会提示这个。

网友G:
按5楼作法 另存一下也应该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