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控制继电器三极管 2SC2655 导通电压在0.6到0.2之间变化继电器哒哒哒响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三极管基极控制电压为什么会在0.6~0.2之间变化?

因为在这个电压范围变化,说明继电器也在吸合与分断之间变化(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问题  换了三极管也不好用 叫电容滤波也不好用 您给个建议

网友B:
你应该面板监控一下变频器母线电压是否处在400V左右,如果是530V那说明触发电路问题,如果面板监控电压处于400V左右,也就是继电器要吸不吸的状态,这就说明是母线电压检测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那个问题 我用调压器套也不行 还是在吸和断开一直哒哒哒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问题  换了三极管也不好用 叫电容滤波也不好用 您给个建议

建议已经给你了,就是让你找出“三极管基极控制电压为什么会在0.6~0.2之间变化”?这个不是在现场,是无法帮你的。

你没有这个技术,最好还是请人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