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1000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

楼主(2018-09-11):
将F200=1,F413=13就好了吧,还有别的参数吗?
2000的还要设F208=1

网友A:
楼主想要最优化的参数设置,可以打客服。我打过。也是欧瑞的。我们这的参数比较多,虽然设置都正确,但是由于步骤错误,导致变频器不正常。后来客服告诉怎的设置的。就解决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有点特别欧瑞

网友B:
F208=1

网友C:
电机电流,额定电压,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F208是2000系列的,1000该参数手册上缺省

楼主:
哎,打了客服,F140=1,F206=2

网友D:
有时候还是打客服电话比看说明书靠谱啊!~

网友E(2020-06-12):
我也只有打客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