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误差太大,怎么修正?

楼主(2018-09-11):
块是FX3U-4AD-ADP 电流输入特性是4-20ma对应数字量0-1600 压力变送器是4-20ma 0-40Mpa 用SCL指令使其匹配后误差太多,实际压力1MPA对应数字量22;请教各位老师应该怎样修正?

网友A:
对应是不是线性关系?
【方案】
FLIR声学成像仪:组织功能简化管理,用户可轻松高效掌握数据!

网友B:
是不是传输线路比较长,还是压力表输出准确
【方案】
红外热成像技术为房屋损坏评估提供图像细节增强

网友C:
楼主并非转换有误差,而是要现成的程序。
【方案】
佩鲁贾缆车 —— 美景尽收眼底

网友D:
按照说法,你先检查下硬件接法,软件是不可能差这么多的!
【方案】
基于台达EX型PLC的X光机自动化

网友E:
先测量下1MPA对应的电流是不是5mA的标准值;
【方案】
台达A2伺服在立式包装机中的应用

网友F:
有没有标定满量程和最低数值对应的电流?
【方案】
CNC | 高速简易程序检查功能

网友G:
买一个电流发生器。PLC模拟量输入模块转换后的数其实每台都有偏差。用电流发生器校准一下。
【方案】
华北工控 | “超级仓店”海外应用落地,再掀仓储物流“无人化”发展浪潮

网友H:
你的传感器输出1MPa时,先量一下是不是4.4MA。
标准值应该是4.4ma PLC程序显示数值40
【方案】
工业调度中心的DLP显示产品应用

网友H:
我记得厂家校准默认是电压模式,用电流模式的有误差的话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校准一下模块。你这个传感器量程比较大,11位分辨率不在到能不能满足你精度要求
【方案】
虹科携手其合作伙伴Port推出新的CC-Link IE TSN 方案,以提高精度和生产力

楼主:
我改了下特性参数400改成1400就差不多了,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
大家看下我的硬件接法对不对;在办公室用压缩空气做的测试,不存在干扰线路过长问题!!
把400修改成140就非常接近实际压力了,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8-10-22):
问题找到了,谢谢大家的指导!在办公室里用压缩空气测试的,管子中间漏气所致!

网友I:
回复 楼主:
漏气这故障也就只有现场才能发现了。害苦了楼主找了一个多月啊
【方案】
华北工控医疗领域专用嵌入式主板,支持医疗监护仪高效稳定运行

网友J:
没有好的实验设备浪费了多少时间。
【方案】
最高测温1500℃,FLIR E96让铝加工及高温熔融企业安全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