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1):
我先前使用10.1版本正常使用,更换15.17.18几个版本使用文本打字显示几个方块图标,,我怀疑电脑系统问题,我先前要XP系统,后用W7和W8,换几台电脑,都不行!我估计可能是软件里那个参数需要设置,那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选择字体,不要选pcschematic自己的字体,别的都可以

网友A:
只有中文是这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haol1974,在文本属性里字体选择!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