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如果你在安装三菱软件中遇到困难,你可以尝试附件中的三菱环境卸载工具,该工具可以删除你的PC上的三菱软件,以及恢复软件的安装环境,在Win7或以上系统中请使用管理员模式。

楼主:
另外,在本贴中请反馈结果,不需要跟贴谢谢等毫无营养的回复。

最后:论坛应该在附件大小中提升一下,1.5M的容量实在……………………

网友A:
你这一说,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运行本软件后,再次安装GX WORK2,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熟悉的窗口:

又让我伤心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说,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运行本软件后,再次安装GX WORK2,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熟悉的窗口:

又让我伤心了一次

操作系统版本?正版?精简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版WIN7 64位系统,搞得头大,咨询了三菱官方客服,得到回复是系统问题。
安装了一大堆软件,原不想搞了,你这一说,又让我伤心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版WIN7 64位系统,搞得头大,咨询了三菱官方客服,得到回复是系统问题。
安装了一大堆软件,原不想搞了,你这一说,又让我伤心一回。

你可以贴出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关于MelSoft Mediative Server服务状态吗?

网友B:
以前的软件都很容易安装,为什么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A:
点启动服务,则弹出不能启动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启动服务,则弹出不能启动窗口

请以管理员权限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键入:
sc start "MELSOFT Mediative Server"

请注意大小写。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行里输入和CMD里面输入均弹出窗口:

另外,附CMD输入窗口,请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里输入和CMD里面输入均弹出窗口:

另外,附CMD输入窗口,请帮我看看

在CMD窗口中再次执行上面贴中的指令,如果该服务已经运行,提示会出现如下状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执行10遍就是不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10遍就是不运行啊,

删除该服务,然后使用顶楼的工具彻底删除三菱软件,最后重新安装三菱软件。

删除该服务的语法为:(请在命令行模式使用管理员方式运行)
sc delete "MELSOFT Mediative Server"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失败,请不要打扰我,我想静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失败,请不要打扰我,我想静静
三菱软件这么不容易安装也是第一次遇到了,都是西门子的软件很折磨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失败,请不要打扰我,我想静静
三菱软件这么不容易安装也是第一次遇到了,都是西门子的软件很折磨人。
西门子的软件之前MicroWIN出过问题,不过是体现在操作系统版本不兼容的情况下,按照广大网友的办法成功解决了。
可三菱的这个故障,找度娘都没有用,傻眼了

网友D(2019-02-26):
欧姆龙的也可以参考,下载omron专用的remover,然后重装

网友E(2019-05-07):
回复 网友A:
我的64位win7装不上,总是提示设置了安装环境需要重启,works3可以正常安装,清理了注册表,c盘目录等等还是不行,最后装了双系统,加了个win7 32位解决。

网友F:
先谢谢啦,装了个软件却读不了程序,悲哀!

网友G(2020-08-17):
成功了,我的works3能安装了

网友H(2020-10-11):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的问题是。。。装了无数次GX2.GX3.GX-DEVELOPER均提示以上信息(就是关于三菱运行环境dao360存在问题,要求重新系统)。我按照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下载Dao360,注册表注册。三菱清除工具清除后重装,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我不想重装系统,我也觉得并不是系统问题。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求救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大哥,我的问题是。。。装了无数次GX2.GX3.GX-DEVELOPER均提示以上信息(就是关于三菱运行环境dao360存在问题,要求重新系统)。我按照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下载Dao360,注册表注册。三菱清除工具清除后重装,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我不想重装系统,我也觉得并不是系统问题。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I:
试了一下确实还是不行

网友J(2021-11-20):
我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在 注册表 里把默认的软件安装路径 从D盘改到C盘 就好了!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注册表下: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
我把别的盘的 全部改成C盘的就好了!

网友K(2022-08-20):
重新启动电脑,进入安全模式,删除安装文件夹,重装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