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一、方框图
二、手册
三、图片

四、几点注意
 1、上电正常显示:见手册7-4页,其中“C90”为未接入编码器报警,脱车时为正常报警;
2、报警历史记录查询、清除方法:见手册7-7页、7-8页、7-16页、11-2至11-17页;
3、电路板电源:±5V,±15V,±5V,±12V
五、几个芯片的管脚电压
1、U21(A7860)--驱动板,输出U相电流检测(未接入CPU板)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0 (输入Vcc1) 0 0    输入GND1  输出GND2  5.19V 5.19V 5.19V(输出Vcc2)
2、U22(A7860)--驱动板,输出V相电流检测(未接入CPU板)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0(输入Vcc1) 0 0    输入GND1  输出GND2  5.23V 5.23V 5.23V(输出Vcc2)
3、U23(LM393)--驱动板,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散热器温度检测
未接入CPU板: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12.34V  6.77V   9.93V    GND    13.96V   4.46V  9.93V  13.99V(Vcc)
接入CPU板: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8-10V   6.71V   6.76V    GND    9.13V   5.04V   6.73V   13.99V(Vcc)
    (跳变)
4、U24(LM358)—驱动板,直流电压母线检测、散热器温度检测
未接入CPU板: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0.79V   2.51V 0V     GND    9.9V    9.94V    9.94V   13.99V(Vcc)
接入CPU板: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0.81V   2.84V 0V GND   6.73V   7.02V   6.83V   15.8V(Vcc)
5、U2(75ALS1178)--CPU板正面,双路差动驱动和接收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2.4     2.6    5.47    0.69     3.79 2.74   2.03 GND
管脚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电压   4.28 5.75   0.45    3.71 2.4 2.6 1.66 5.17
6、U5(UPC4570)--CPU板背面,双运放,测量0电位参考点为±电源中点
管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 0     1.48V   1.48V  -12.13(Vcc-)1.48V  1.48V   0 11.86V(Vcc+)
六、故障1例

1、上电报警:
0-C90(编码器错误---未接入)
1-100(散热器过热)
2-C90(编码器错误---未接入)
4-b33(电流检测错误)
2、维修过程
①测各路电源,正常;
②测输出电流检测A7860各管脚电压,正常;
③测母线电压检测LM393、LM358各管脚电压,正常;
④测量中发现,LM358的输出送给了U16(VHC165)。更换U16,OK。

网友A:
  这个机一年都修一百几十台的,根本就没有修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一年都修一百几十台的,根本就没有修不好的。
请教,电路板上与检测有关的芯片有哪些?各涉及哪些检测?对应报警代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