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现在大部分伺服驱动器都可以直接设置转1圈所需的脉冲数。有没有什么特殊条件下只能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来完成的,举个例子。

网友A:
呵呵;那没有转1圈所需的脉冲数的参数的驱动器呢?

网友B:
我碰到的都是只能设电子齿轮比的呢,敢情楼主接触的都是高大上产品哦

网友C:
一般还都是调分子分母的    估计以后会普及吧

网友D:
用程序在人机界面作,让使用者“设置电子齿轮比来完成”

网友E:
我的应用基本上就是下列3种情况需要更改电子齿轮比:
1、脉冲当量单位转换后对应的位置。
2、需要提高精度。
3、需要提高速度。(速度与精度是成反比的)

网友F:
楼上总结的很对

网友A:
直接设置转1圈所需的脉冲数的好处就是不用关心电机编码器的分辩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都是只能设电子齿轮比的呢,敢情楼主接触的都是高大上产品哦
富士smart系列伺服了解一下

网友H:
我想如果有 设置转1圈所需的脉冲数 这个功能的话,应该就没必要去设置电子齿轮比了。问题是现在有这个功能的驱动器型号还是少数部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松下、汇川我所知道的这两个直接设置;
台达貌似没有直接设置的,我所用过的就这3种。
所以我意识中就觉得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设置,才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设置齿轮比这东西。
哈哈,见谅哈

网友I:
电子齿轮比:最基本的用处就是PLC输出不了太大的脉冲数,用比例的形式放大输出量,假设PLC最大可以输出1000000,但是我现在需要100000000的脉冲,那么就得靠电子齿轮比来实现了。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接收到的脉冲倍数,分子是伺服要把脉冲数放大的倍数(我可能描述不清楚)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我PLC固定输出30000个脉冲数,伺服这边设置电子出伦比分母为3,然后通过调节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可以改变伺服前进的距离。这算是进阶用法把,哈哈哈,相对运动哦!
这个和伺服电机转动一周的脉冲量有关,还有减速比,减速机,等等的东西一起来计算的一个比例关系。
简单理解就是我给出10000个脉冲我要让伺服转一圈,但是伺服转一圈要100000个脉冲,那么电子齿轮比就是10/1.也就是我一个顶你10个。就像一美元等于六块三是一个意思。

网友A:
台达新款些的也可以直接设定一圈的脉冲数的;

网友J:
通常都有设定,一个脉冲代表多少进行设定

网友K:
三菱目前常用的J4、JE系列支持直接设置没转每转脉冲数。

网友L:
回复 网友B:
三菱JE J4系列应该是都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电子齿轮比:最基本的用处就是PLC输出不了太大的脉冲数,用比例的形式放大输出量,假设PLC最大可以输出1000000,但是我现在需要100000000的脉冲,那么就得靠电子齿轮比来实现了。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接收到的脉冲倍数,分子是伺服要把脉冲数放大的倍数(我可能描述不清楚)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我PLC固定输出30000个脉冲数,伺服这边设置电子出伦比分母为3,然后通过调节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可以改变伺服前进的距离。这算是进阶用法把,哈哈哈,相对运动哦!
这个和伺服电机转动一周的脉冲量有关,还有减速比,减速机,等等的东西一起来计算的一个比例关系。
简单理解就是我给出10000个脉冲我要让伺服转一圈,但是伺服转一圈要100000个脉冲,那么电子齿轮比就是10/1.也就是我一个顶你10个。就像一美元等于六块三是一个意思。
还是这个讲的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