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报过压警 怎么处理  我的输入电压正常  请问是哪的问题 具体一点的回答谢谢

网友A:
电机启停频繁吗?是否有制动电阻?输入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报过压,猜测是报母线电压过高,如果是母线,加制动电阻

网友B:
有没有报过16

网友C:
如果带负载过电压,请检查加速时间 减速时间,机械设备是否与变频器输出频率同步,如果是上电过电压,请检查输入电源 变频器电压采样电阻 采样电路及电压检测电路,如果是带载运行中过电压,请检查设备是否有卡顿 不同步 冲击负载 ,停机过程中减速时间是否过短,是否有制动电阻,制动电阻是否损坏 另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12这个故障已经被我破解了,百分百可以修好的,因为这个故障有一定的隐蔽性,找不准坏的零件,返修是百分百的,特别是一些偶报12的,一定要找到故障元件才能解决,如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报过 16  上电就报12  母线电压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给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样电阻我查了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电就报,应该驱动器坏了,送修吧

网友C:
运放输出与CPU监视电压正常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上电报11欠压,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F:
进入相关选项,看看伺服器实际读取的电压值是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经解决 谢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已经解决了,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
12报警 欠压故障  问题是在母线电压检测那一路上面的 电阻 电容二极管 三极管 上有损坏的 需要细心检查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如果不对勿要这样维修以免对设备有所损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