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我现在PT100传感器的温度测量区间是-50~250度,温度变送器的输出电压是0~10V,并且是-50~150度;
我程序中的输入模式选的是1(如图)。那读取4AD模块的值N,怎么讲这个N值转换成实际的温度值?
比值关系我不知道该以PT100的-50~250为关系,还是该以变送器的-50~150为关系?
如果以变送器的参数为比值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算,实际温度C=N/(4000/150)≈N/26;
还是说当时选温度变送器型号的时候应该选与PT100测量区间一致的才行?
下面这个图是根据Y=XK+B算的。X:Y的关系分别是读取值0时:温度值-50°;读取值4095时:温度值150°,对吗

网友A:
以变送器的-50~150计算,0~10V对应-50~150;

网友B:
y=kx+b计算出来系数。

网友C:
AD模块测的是电压,PT100是电阻,直读是不行的

网友D:
实际温度应该是C=(N-1000)/(4000/200)

网友E:
我们用的温度变送器都是电流输出型的4-20ma

网友A:
你也可以使用4AD-PT的模块,读数直接就是温度值(单位:0.1℃);

楼主:
回复 网友D:
N-1000 ?为什么N还要减掉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把传感器放在电热杯里,做一杯开水,然后开水杯里放PT00传感器和一个水银温度计,此时100度的开水,变送器输出电压是多少?水银温度计示值是多少?就有了一个线性的斜率,这就是变送器输出的真实比值关系。

搞不准的问题,可以通过可操作性的试验去搞定。

网友A:
0~10V对应的是0~4000;
不是4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