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鼠标箭头到不了下一步的按钮上·怎么回事?

网友A:
试着校准一下鼠标看看行不行。

网友B:
是平板电脑还是触摸屏?
要是触摸屏可以参考下面方法:
首先需要进入WINCE系统里面,
可在屏上电的开始选择,CONTROL PANEL  (3S之内默认)
在控制面板里面的OP选项里面,
TOUCH标签里面就有个校准选项。
点击之后,屏幕上会按出现十字点触摸屏,尽量准确并且一次点击,点击完顺序出现的光标后,在系统提示的30S内随便触摸屏上的任意地方,校准结束并且保存,如果此30S内未点击,则不保存,你可以重新在做一次。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平板电脑

网友C:
这应该是HMI,纠正试试啊

网友D:
点那个nex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