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熔断器

楼主(2018-09-12):
快速熔断器有带过载熔断能力吗?有的请给出品牌系列号。
目前我问过美国巴斯曼、法国美尔森(法雷)虽然叫全范围保护实际都不具备过载保护能力。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很久没有收集资料了);
熔断器用于过载保护,可能不好把控。

网友B:
貌似没有熔断器可以做过载保护的
毕竟功能上有差异!

网友C:
简单的理解快速熔断器用于电子功率元件的保护

网友D:
快递熔断器不是用来包含短路的吗?

网友E:
快熔的存在本身就是短路保护的,有时候也叫AR型, 过载保护用的的话就不能快熔了吧。
普通的一般作为过载保护用,有时也叫GG型。
还是建议楼主不要往这方面考虑选型了吧,带过载的快熔真心没见过。

网友F:
快熔的作用就是瞬断。热过载采用其他的形式吧。比如说,热继。快熔是保护半导体元件短路的。所以要求动作的速度奇快,几个毫秒以内。

网友G:
整流上经常用得到快熔,快熔和普通熔断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相互代替!

网友H:
常用快速熔断器作快速切断故障半导体设备 用 ,比如用在软启动器前端 。

网友I:
让我想起前几天一个同事为了好观察,把机器上的控制保险换成了同等级断路器,结果断路器频繁跳闸,最后又换了保险。

网友E:
供楼主选型参考,ABB的样本里往后选择aR型,里面有注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楼主选型参考,ABB的样本里往后选择aR型,里面有注明。
你是上陶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楼主选型参考,ABB的样本里往后选择aR型,里面有注明。
你是上陶的吗?
何来此问?显然不是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让我想起前几天一个同事为了好观察,把机器上的控制保险换成了同等级断路器,结果断路器频繁跳闸,最后又换了保险。
什么机器?用的何种断路器?正确选用断路器的话,不公频繁跳闸。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机器是复卷机,原来是6A保险,换上的是C6断路器总跳闸,现在已经换成C10的断路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机器是复卷机,原来是6A保险,换上的是C6断路器总跳闸,现在已经换成C10的断路器了。
电动机应该用D6,当然现在用C10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