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近日新增一台55kw引风机,利旧施耐德ATV61变频器控制,加工频应急备用,试机时操作工反映,一启动引风机变频器,则另一套使用多年的设备鼓风机流量快速升至最大值30000立方,PID调节阀自动全关闭,正常应为12000--18000,初步怀疑为干扰所致。电气与仪表专业相互怀疑对方设备或线路有问题,坚持己方没问题。
该变频器停机,调频,状态,电流等信号均接人上位机DCS系统监控,仪表方怀疑停机控制220v线路接入dcs可能有问题,要求在变频器柜侧端子短接。
第二天甩开dcs停机控制线路,依然干扰。
因变频器至电机电力电缆与流量计信号电缆有12米同桥架敷设,于是重点怀疑变频器至电机电缆干扰引起。改工频运行后,干扰消除,至此可确认为电力电缆干扰。
查看变频器载波频率为12khz,改为中间值6和最低值2khz均无效。
仪表方检查流量计屏蔽电缆无接地,在dcs柜侧接地后试机,干扰依然。于是临时敷设一根电缆不走桥架,直接从窗口飞线至现场流量计,干扰消除。
第三天把流量计电缆恢复,把电机电缆摆置桥架外面,与流量计电缆分开约半米,试机干扰依然,下一步打算增加输出电抗器或更换为屏蔽电缆(120米)但一时没有设备和材料。
第四天突发奇想,把同桥架平行段12米电力电缆穿入镀锌管,并把镀锌管接地,试机后干扰大幅降低,流量计风量在16000时,干扰有1000左右,但干扰并未彻底消除。

网友A:
不然明白,改为工频模式,敷设电缆都能有效消除干扰,怎么下一步动作干扰就又恢复了呢?

网友B:
其实就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和流量计信号线在一起导致干扰!
有没有试过信号线两端接地?
上电抗器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C:
流量计两端屏蔽接地试一试呢。

网友D:
流量计的线是不是采用屏蔽双绞线,而且要单独走线,远离干扰源。

网友E:
流量计是电压信号吗?最好能远离动力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明白,改为工频模式,敷设电缆都能有效消除干扰,怎么下一步动作干扰就又恢复了呢?
工频时应急用的,正常是用变频的,转工频试验是为了确定是否因变频器干扰引起。
临时空中飞线敷设流量计电缆,是为了验证是否因同桥架平行走线引起,不能长期就这样挂着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明白,改为工频模式,敷设电缆都能有效消除干扰,怎么下一步动作干扰就又恢复了呢?
工频时应急用的,正常是用变频的,转工频试验是为了确定是否因变频器干扰引起。
临时空中飞线敷设流量计电缆,是为了验证是否因同桥架平行走线引起,不能长期就这样挂着用。
OO原来是这样的啊,我是不懂滴。那现在排除了以上因素,还有其他办法屏蔽不?

网友F:
第一,在同一个金属桥架,怎么能用强弱电缆混敷设呢?金属桥架的强电电缆和弱电(信号)电缆,一定要分槽敷设。

第二,金属桥架的外壳和变频器的电器柜外壳,电机台架要大面积连接一体,叫等电位连接。

第三,电机到变频器的动力电缆是三颗线?还是四颗线?如果是三颗线,必须再加一个同截面的电缆,连接电机的定子外壳和变频器的金属外壳。这个叫PE的连接电缆必须有。电机侧一定要接定子外壳,变频器侧一定要接变频器的外壳,而不是电器柜的外壳。不要考虑都是相通的问题,要考虑的是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高次谐波放射和传导干扰的通路,要回到变频器。而不是电器柜的外壳。

第四,如果变频器到电机的安装距离(动力线长度)小于50m,不推荐使用输出电抗器。而是通过正确的EMC规则的安装布线,减小干扰。前提条件是,电机的绝缘强度F级以上。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一般适用于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抗干扰。比如说,正弦波整形,比如说,长距离电缆,再比如说,电机的绝缘等级为B级以下等。

第五,传感器信号电缆双端屏蔽层采用环形压接的方法,连接各自的金属外壳。

网友G:
也可以试着套磁环。我们有装过三台75KW变频同时工作的机器,干扰温度读数。干扰问题确实难搞。有时候屏蔽线接地有效果,有时候接地反而干扰更大。当然跟我们平时走线不规范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H:
接地都要独立做好,然后变频器输出加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在同一个金属桥架,怎么能用强弱电缆混敷设呢?金属桥架的强电电缆和弱电(信号)电缆,一定要分槽敷设。

第二,金属桥架的外壳和变频器的电器柜外壳,电机台架要大面积连接一体,叫等电位连接。

第三,电机到变频器的动力电缆是三颗线?还是四颗线?如果是三颗线,必须再加一个同截面的电缆,连接电机的定子外壳和变频器的金属外壳。这个叫PE的连接电缆必须有。电机侧一定要接定子外壳,变频器侧一定要接变频器的外壳,而不是电器柜的外壳。不要考虑都是相通的问题,要考虑的是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高次谐波放射和传导干扰的通路,要回到变频器。而不是电器柜的外壳。

第四,如果变频器到电机的安装距离(动力线长度)小于50m,不推荐使用输出电抗器。而是通过正确的EMC规则的安装布线,减小干扰。前提条件是,电机的绝缘强度F级以上。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一般适用于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抗干扰。比如说,正弦波整形,比如说,长距离电缆,再比如说,电机的绝缘等级为B级以下等。

第五,传感器信号电缆双端屏蔽层采用环形压接的方法,连接各自的金属外壳。

个见,仅供参考。
谢谢给出的好建议,特别是强弱电同桥架敷设的问题更是说到点子上。
1,一开始我现场交代施工单位敷设动力电缆时,是走配电室电缆沟再转上室内桥架上二楼变频柜的,但敷设电缆那天有时请假,另一个同事负责现场指导,看到配电室外有一条仪表电缆桥架,而且很直没有拐弯,也不用撬开配电室电缆沟水泥盖板,还短了近7米,于是他就自作主张改变走向,等我休假回来电缆已裁断并接好,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楼主:
2,我们化工厂桥架都是塑料完全包裹金属的类型,桥架接地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单独在桥架敷设一根扁钢做接地用。
3,变频器电源电缆,电机电缆都是四芯的,变频器本体,变频柜,电机外壳都是连接一起,通过电源电缆地线连接到配电室地排的。

楼主:
4,输出电抗器及动力屏蔽电缆由于没有现货,没有试验,长度120米,电机绝缘F级。
5,双端屏蔽层采用环形压接的方法,具体如何接确实不太清楚,之前都是负责动力这块。

网友I:
流量计两线制还是四线制,要是二线制的可以在控制柜内加个带配电的隔离

楼主:
问过仪表方是两线制的,曾经建议过他们加隔离有没有用,他们说没效果的也没有去试验。

网友F:
回复 楼主:
行呀,看到你的发言,我觉得你还是有想法的。EMC好多同行都不当回事,结果,导致的干扰特别难调试,到处都是坑。其实,如果按照EMC的规则去安装布线,做好系统的干扰噪声防护,给后面调试工作就打好基础了。

网友J:
布线时还真得注意 电磁干扰问题,变频电机电机应当使用屏蔽电缆,变频器与变频电机之间通过电缆连接牢靠,控制电缆一定远离 动力 电缆 。

网友K:
EMC,我这周还要搞定驱动器的 传导测试。

楼主:
基于最低成本的考虑,补救措施采用把流量计小电缆重新改道敷设,与电机电缆垂直交叉后远离电机电缆,距离近10米后走另一仪表桥架,避开电机电缆后再转回接流量计。经变频器开机试验流量计干扰已排除,不过还是对几个料位及压力信号有轻微干扰,但已经对工艺生产没有影响,下一步计划买几个磁环安装在变频器电缆出线试试。

网友L:
楼主很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