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8-09-12):
我知道一个WPLSoft-V2.46,还有其他版本吗》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正常都是用这个版本的,小型plc。

网友B:
还有一个是ISPSoft。

网友C:
建议采用ISP,可模块化编程

网友D:
就这些软件,自己看看吧

网友E(2019-01-02):
这个编程软件,还算好用。帮助信息讲解清晰。

网友F:
现在还是选用ISP吧,比WPL改进增强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