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直流开关电源并联2000uf电容,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希望您多点描述啊,按我理解的作用2点:

1、平缓电压突变;
2、吸收低频信号;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猜测是吸收尖峰电压。

网友C:
直流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并不是一定要求你越大越好,还要滤除部分的高频干扰,结合成本和电路设计要求,元件配置有一个合理的区间,认为输出滤波并联电容要大的思维估计部分停留在工频整流的电路分析上吧

网友D:
直流电源输出并电容,可以让电压波动更小

网友E:
是,2000微法的电容,在直流电源的输出侧,目的还能有别的吗?就是追求纹波系数的,要求短时间内,电源电压不会有突降。

直流开关电源,输出其实已经是一条直线了,但是,如果遇到负载的突变,电源在其瞬间会有波动,而加了这个2000微法的大容量电容,由于储能较大,遇到突然的负载增加会迅速放电,维持电源电压的恒定。仅此而已。

网友F:
滤波吧,LC滤波电路

网友G:
我想问问这个是开关电源自带还是用户自己加的啊

网友H:
常用的应该就是滤波

网友I:
其实还是多个电容并联比较好,减小等效电阻

网友J:
主要就是滤波作用,还有就是改善电源输出的瞬态响应吧。容量太大太小都不好,太小效果不好,太大瞬间电流太大,容易损坏整流二极管吧。

网友B:
主要还是如2楼所说,吸收尖峰电压。

网友K:
赞同5楼版主的回答。

网友L:
要是2000电容应该起到储能滤波的做用。

网友M:
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