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DA041

楼主(2018-09-12):
谁能发我一份欧姆龙CJ1W-DA041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A:
OMRON官网下载《CS/CJ模拟量I/O单元 操作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请问,这个模块是怎么去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A:
输出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上设置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