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EV2000变频器7.5KW原本22V的驱动电压在上电瞬间达到40V,怀疑是电源稳压环节问题,于是把电源小立板换了故障依旧,换下来的电源小立板装别的板上输出正常。稳压电源取样来自+15V,难道15V异常吗?

网友A:
示波器看看啊!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C:
估计电压采样有短路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万用表量过激励绕组阻值跟正常无异,匝数应该不会变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取样电阻9.1K与正常的对比阻值无异,+15V回路阻值跟正常板的阻值也是一样的,+15V的电解电容已换过,莫非还要换快速二极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独送+15V,负载电流跟好板比都一样,都是0.04A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压采样一般是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送+15V,负载电流跟好板比都一样,都是0.04A
互换开关变压器试试

楼主:
问题就出在稳压电源环节上了,驱动电源电压三张板分别为19.8V,20.5V还有21.5V,21.5V还好说,19.8V-5.6V驱动电压才13.2V,带上主板试下到底能升到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