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有一个小项目,很简单,只是用到时钟,没做过类似的,跟大家取取经
查阅资料得知,三菱plc
 D8018→存放公历年份,范围为0~99;
  D8017→存放月份,范围为1~12;
  D8016→存放日期,范围为0~365;
  D8015→存放小时,范围为0~24;
  D8014→存放分,范围为0~59;
  D8013→存放秒,范围为0~59;
  D8019→存放星期,范围为0~6;

现在要求是,有两组管路,轮流定时放水,比如设定每天8点,今天放1组,明天就放2组,每次一小时,常年这样轮流切换,我想的是想办法筛选日期的单双来轮流控制,比如单日子就放1组,双日子就放2组,读取时钟时间和控制时间就行比对,等于控制时间就输出一小时然后复位,再给他出一个写时钟方便用户校正
想请问大家,方案这样子可以吗,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或者不用plc控制,换成本更低的其他东西?plc是不是不能断电超过一两天?如果要求客户24小时不断电plc常年运行不会出现问题吧,时钟指令准不准呢?

楼主:
感觉用plc做这个有些浪费

网友A:
31日的月份要放2天一样的,如果没关系 应该可以。

楼主:
刚查淘宝有时控开关,这东西靠谱吗大佬们?有用过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时控开关是很好用的,但是做不到轮流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就准备推荐这个!
简单实惠!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准备推荐这个!
简单实惠!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推荐什么?时控开关吗

网友D:
方案这样子可以吗,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2楼说的问题可以接受,那就可行。

或者不用plc控制,换成本更低的其他东西?
——时控开关没用过,选质量好点的应该可以。另外使用西门子的LOGO 8!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比PLC便宜。

plc是不是不能断电超过一两天?
——PLC都有断电保持区。

如果要求客户24小时不断电plc常年运行不会出现问题吧,时钟指令准不准呢?
——24小时不断电,plc不会有任何问题。PLC时钟精度,你这个要求完全可以胜任。

另外你可以使用PLC的定时器配合断电保持来完成这个要求的任务。这个比使用时钟好像要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日的月份要放2天一样的,如果没关系 应该可以。
多谢提醒,真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这样子可以吗,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2楼说的问题可以接受,那就可行。

或者不用plc控制,换成本更低的其他东西?
——时控开关没用过,选质量好点的应该可以。另外使用西门子的LOGO 8!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比PLC便宜。

plc是不是不能断电超过一两天?
——PLC都有断电保持区。

如果要求客户24小时不断电plc常年运行不会出现问题吧,时钟指令准不准呢?
——24小时不断电,plc不会有任何问题。PLC时钟精度,你这个要求完全可以胜任。

另外你可以使用PLC的定时器配合断电保持来完成这个要求的任务。这个比使用时钟好像要简单一点。
十分感谢!就用plc吧,我把日累计改成365天控制吧

网友B:
用一个时控开关加一个plc板,时间设定时间校正由时控开关搞定,轮流控制plc搞定,时控开关的输出接plc输入,这样的成本加起来应该就100来块钱。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头
你这个时控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如果要显示高端还是上PLC什么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十分感谢 新人受益匪浅

网友E:
杀鸡用牛刀,就是一个每天轮换程序,可以不用365,直接利用D8015,当D8015=0(相当于24)时,用它的上升沿控制M**(ALT指令)。

网友F:
哈哈;那如果你晚上电源关了,第二天不就不执行了?

网友G:
时空开关+一个棘轮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时空开关+一个棘轮继电器
长见识了,还有这么一种继电器呀,刚刚上网查了一下,就是价格有点高马云家最少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