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选型

楼主(2018-09-13):
(无正文)

网友A:
FX3GA-40MT-CM主机加A/D扩展;

网友B:
1:FX3G-40MT可以带3个轴。
2:再加个2AD模块(另外需要加个转换器把PT100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
3:与电脑通讯可以加个232BD卡,调试方便(PLC与电脑距离15M以内)
4:第二项也可以加个AD模块和PT模块,不要外部转接,读取方便,成本高点

网友C:
FX5U32MT/ESS完美支持,带4个轴,两路AD,一路DA,带高数计数,带485口,带网口。。。。一个基本单元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5U32MT/ESS完美支持,带4个轴,两路AD,一路DA,带高数计数,带485口,带网口。。。。一个基本单元就够了

如果客户愿意买变送器的话,一个基本单元够了,否则PT100还是需要添加模块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变送器本身不处于《PLC选型》这个范畴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送器本身不处于《PLC选型》这个范畴了吧。。

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你觉得FX5U本体能应付PT100吗?

网友E:
用国产的汇川,不错,3路脉冲控制,H2U-3232MT-XP,H2U-2AD,H2U-4PT-XP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没法争,这说法就和买压力传感器不买放大器一样。。。

网友F:
看你熟悉哪种plc了,很多plc加模块都可以实现

网友A:
成本上FX5U比FX3GA要高的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你熟悉哪种plc了,很多plc加模块都可以实现
是的!还是要看楼主熟悉哪个品牌的PLC了,这样的要求大部分小型PLC都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H:
要省钱的话,你可以考虑国产专门的控制板,有专门的驱动轴类和模拟量处理的,价格很便宜,可靠性我还没测试,软件兼容三菱

网友A:
没测试先不要急着推荐,等你试下脉冲输出及模拟量功能后再说;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这样配置要多少钱,超预算

网友J:
信捷XC5-32T-E,自带4路脉冲,两个通讯口,再加一块XC-2AD2PT(-H)-BD,总成本低于1k.

网友A:
FX3GA-40MT-CM加一个FX3G-2AD-BD,成本也不是很高,不地过PT100需要一个变送器;

网友K:
用你会的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