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 通信

楼主(2018-09-13):
请问 各位 大侠 , s7-1200   和智能设备通过PROFIBUS 通信,  通过博途软件怎么知道智能设备和 S7-1200PLC,之间的映射, 不能 无法写程序呀 , 还麻烦各位 大侠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各位 大侠 , s7-1200   和智能设备通过PROFIBUS 通信,  通过博途软件怎么知道智能设备和 S7-1200PLC,之间的映射, 不能 无法写程序呀 , 还麻烦各位 大侠帮忙一下,谢谢!!!

智能从站通讯中的传输区域。

楼主:
那请问 非智能从站  怎么定义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 非智能从站  怎么定义地址
上面的图不是有很清晰的PROFIBUS地址的选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