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同步带加工

楼主(2018-09-13):
请教下图PU非标同步带能不能做,长度是660的,厚度12mm
需要什么工艺

网友A:
有可以定制的厂家。

网友B:
找专业的生产厂家,套标准。

网友C:
同步轮和同步带都是标准件,国内做同步带的工厂和销售也不算少,如果是旧的带,上面有型号,宽度不用管,工厂会根据你的宽度要求帮你分切,新设计就建议用标准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步轮和同步带都是标准件,国内做同步带的工厂和销售也不算少,如果是旧的带,上面有型号,宽度不用管,工厂会根据你的宽度要求帮你分切,新设计就建议用标准件
对的,那么多型号还不够你用的,只能说人家想做特殊的,方便后期的维修收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 貌似要开模,好几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要得少,求着人家做

网友E:
估计要是一两条不好买吧,一般都是标准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能往标准上靠吗?

网友F:
自己定制的要支付开模费!

网友G:
非标同步带? 感觉这是一个伪命题,直接连同同步带轮一起更换成标准件,以后维修也简单的多,MISUMI上各种尺寸都可以买得到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同步带专业厂家,可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欢迎联系:18666595218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貌似要开模,好几千
都是要开模做的,随便一条千把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