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一、两台普传7800系例变频器,均为75KW.一个显示(OU)过压,一个显示(LU)欠压。这两个代码大家并不陌生。经查:这两台机器均是主板故障!更换主板后修复成功!
我不做板级维修,因为条件不够,针对热力公司这个重要单位,就要不能有返功率,影响信誉。也影响人家正常工作!板级维修有时不可靠。必须有以下优越:
1、足够的维修时间,不允许什么都干!平时没活可以研究分析,不参与任何杂活。(我就什么都干)
2、足够的人际关系,比如变频器厂家,还有同行等,这也是先决条件之一!
3、图纸、资料、器件都要丰富,不可现找现用。
4、安静、干净的工作室!维修设备齐全,成品的仪器还有自制的土仪器不可少!
5、维修电力要有足够的功率,要有模似负载试验台。
二、警钟:还有一台55KW的普传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是电源驱动板故障。  我下电后稍等了一会儿,准备拆下电源驱动板检查。由于本来就是黑屏,我就把机内的存电给忘了。当拔下一个触发端子时,就听见一声轻微的响声,心想完了!大家应该知道:六路触发端子是不能随便带电拔下来的。就算你想用示波器检测波形,也不能随意拔下触发端子,必须把IGBT供电拆除或串灯泡,才能拔下触发端子。RGT形的膜块是电流驱动型,没有关系 ! 后来经检查:我拔下触发端子那一路,IGBT已损坏!棕上所述:虽然已经断电一会,但机内的电解电容存的电,足够损坏IGBT!也是因为变频器黑屏使我忘记了变频器内存在的存储电压,写出来引起同行们注意!

网友A:
电流形模块是啥?

楼主:
早期的变频器:过去的RGT膜块,属NPN晶体管型的,其内部结构是晶体管组成的复合管。不是场校应管。现在用的属于场校应管结构。和IGBT外观是一样的。
GTR形的IGBT在变频器内驱动电路较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期的变频器:过去的RGT膜块,属NPN晶体管型的,其内部结构是晶体管组成的复合管。不是场校应管。现在用的属于场校应管结构。和IGBT外观是一样的。
GTR形的IGBT在变频器内驱动电路较复杂。
高手

网友B:
IGBT比较好,复合管不太好

网友C:
看样子楼主配件很丰富啊  不过楼主换下的板子可以练练手啊

网友D:
忘了给电容放电就拔插头的事我也试过,听到一声响。幸好还没报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用热风枪拆CPU,但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就是CPU焊接之前用胶粘了一下,所以很难拆,其它别的元件不用练。都是工家花钱,在条件不合理的情况下没必要做板级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和驱动板上的灯都灭了就不用放电,我是因为这台变频器本身就不亮屏忘了。

网友E:
分析的很是透彻。技术在于积累。

网友F:
现在维修好多都是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