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连接不上笔记本

楼主(2018-09-13):
USBACAB231+连接不上EH3和笔记本,上午都可以的,下午就连不上了,换台式机也不行,以前都可以的,
回家用笔记本和USBACAB230连Se3,刚开始不行,重装软件后可以了,但今天带来连EH3还是不行,检查COM口有显示,驱动应该没问题(也重装过),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要么PLC口不行,要线不好了

网友B:
同一个电脑上连下台达其它的PLC,可以了就是你PLC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C:
用个485 232转接器连接485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