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节点和描绘点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09-1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T型节点和描绘点有什么区别啊。以前用的都是T型节点,这次新客户非要用描绘点,说跟电流有关,没明白。请各位帮解答一下。

网友A:
T型节点可以看出线的走向,但很多不按实际接线,看看就好

网友B:
楼主的客户应该是不懂。T型节点是有方向的,做得好的图纸,一看就知道线路是怎么连接的。而那个描绘点,就是一个连接点而已,跟电流毛个关系都没有,应该是他习惯了CAD图,不习惯这个T型连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