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如图所示,按开始键报警E--,检查发现感温器线断啦,把电饭煲盖板拆下,将断的线接好,电饭煲恢复正常.....

网友A:
   自主修理家电,既省钱又学技术,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B:
盖子开合的地方线就容易磨断啊

网友C:
这故障修的爽快!

网友D:
这个看上去像是美的西施煲,故障率不算高,也比较好修

网友E:
家电的维修是不是比工控板子好维修啊!

网友F:
还是换新的线吧,上次我焊接好加了热缩管没用多久又断了

网友G:
楼主修好心里美滋滋的……工控人就是动手能力强,有问题先研究一下……

网友H:
楼主又省了一笔开支呀。

网友I:
我家的电饭煲也试过这样,同样的故障,就是感温探头的线磨断了。

网友J:
是盖子磨断的吗?我的和楼主型号差不多,能否发几张更详细的图片。

网友K:
就是这样的电线容易断

网友L:
再分析一下断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M: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还是设计不合理所导致线断啦......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是设计不合理所导致线断啦......

该如何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