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西门子S7-300,SF红灯BF红灯闪烁,关闭电源送电,又恢复正常,过十几分钟后又是SF亮红灯BF灯闪烁,有时候几天都正常,有时候几分钟就又报警了。我已无能为力,请各位前辈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楼主:
DP头查过,总线也查过,ET200M通讯模块也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A:
贴出CPU的诊断信息,你就这么一说,神仙都想不到具体是啥原因啊

网友B:
连上电脑,SF红灯时查看对应的故障代码;

网友C:
BF闪烁了说明组态的从站有掉站的 你可以加入OB 82 OB86 OB122,试试,这是保证你从站掉站后主机也正常运行的
如果不行,再看看系统故障缓存里是什么信息

网友D:
底板连接器可能受潮接触不良,上电脑硬件诊断,一目了然。我处理过同样问题,时好时坏,因为急用,等不急买备件,后来把所有连接器拆下来,全部有凝结水珠,并有铜锈,处理干净,插座处连接片全部用针调整一下,保证接触良好,如果连接片和底板间歇比较大,在连接片和底板之间垫一些绝缘纸之类的,一次OK

网友E(2018-11-15):
BF闪亮是代表ET200M总线是通的,只是本站的组态信息与硬件组态不符了,即是说本站有一个或多个模块坏了或者总线通讯断了。可以检查U型连接器,更换模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