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M2I top3ma触摸屏通讯,与电脑通讯下载程序只能用com1?

楼主(2018-09-13):
哪位大神有这屏的说明手册,现在想读出里面的程序,不知道怎么跟电通讯,老的是用com2口扁头跟plc连接的,跟电脑通讯下载程序是不是只能用com1圆头6针的

网友A:
TOP6那口是RS232;下载用的;

楼主:
用软件TOP-Designer(版本2.31(080828))上载程序,下载程序时候会弹出一个密码对话框,直接按确定提示密码不对,直接输入密码也提示不对,是不是这个屏原来设置了密码不能上载,下载了,有没有大神知道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程序写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软件TOP-Designer(版本2.31(080828))上载程序,下载程序时候会弹出一个密码对话框,直接按确定提示密码不对,直接输入密码也提示不对,是不是这个屏原来设置了密码不能上载,下载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程序写进去的

网友B(2018-10-24):
请问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触摸屏软件能解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