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大连德嘉最新升级兼容西门子S7-200 PLC,此次升级针对M02型PLC和H05型PLC,升级内容为内嵌Modbus RTU模式,如要想通过Modbus通讯,可以不用编程,通过我们提供的Modbus编辑软件,只需定义一些简单的参数,直接通过填表方式完成Modbus通讯。
这两种型号的PLC具有以下的优点:
(1)自带网口,能够连接多种上位机软件,如WinCC、组态王、力控等(通过200或300的TCPIP驱动连接都可以)
(2)能够连接国内外知名触摸屏(可通过网口或PPI口连接),如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维纶、歩科、昆仑通态触摸屏等
(3)自带Modbus_TCP、Modbus_RTU通信协议
(4)可支持S7-200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或S7-200 SMART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 SMART,上下载程序,在线调试等
(5)内嵌Modbus_RTU(做Modbus主从站都可以),可支持64条Modbus命令

下面对第五条详细的解释一下:
增加modbus 主从站非编程,以填表方式实现(简单实用)
使用填表方式时,有modbus主站和modbus从站两种选项

1.modbus从站方式:
     只需填写波特率,校验方式,从站地址即可完成

     modbus地址与S7-200PLC的数据对应关系如下:
     00001-00128          Q0.0、 Q0.1 、Q0.2 .....  Q15.7
     10001-10128          I0.0  、  I0.1 、 I0.2  .....  I15.7
     30001-30032          AIW0、AIW2、AIW4..... AIW62
     ------------------------------------------------------------------------------
     4000n-4xxxx          VW(n)、VW(n+2)、VW(n+4) ......
     例1: modbus 起始地址8  、个数3 对应PLC的V区为 VW8  、VW10、VW12
     例2: modbus 起始地址19、个数4 对应PLC的V区为 VW19、VW21、VW23、VW25

2.modbus主站方式:
     首先填写波特率、校验方式、等待从站应答时间、命令重发次数(是指modbus命令发送后,如果没有收到从站的正确应答,是发送下一条modbus命令,还是再次或多次发送本条命令)
     主站方式可以有最多64条modbus命令,它通过在表中双击鼠标来添加或修改modbus命令行来轻松实现编程,这些命令从上致下按顺序不断循环发送执行。
     每条modbus命令中唯一要说明的是“命令执行前延时ms”,它是指该命令执行前要延时一段时间,主要用于给从站一个缓冲时间,一般情况下是无需延时的,填写“0”即可。

下面为Modbus命令从上往下循环执行的方式示意图:

网友A:
大连德嘉当地还是没听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上次不是路过看看了吗?怎么记性不好了,枉为本地了?

网友C:
这个价格多少啊?

网友D:
S7-200 PLC有几个缺陷,楼主的产品针对这些缺陷做过工作吗?

网友E:
楼主,打算用你们的PLC,现场有4台压力变送器,带RS485通信口,支持Modbus RTU协议!压力变送器实时测量值的寄存器地址为16#F0000,压力变送器支持04功能码!请问用你们这个兼容200的产品可以实现读取4台压力变送器的实时测量值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说什么?  什么本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如果是做Modbus通讯是可以的,一般数据量不大的话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这个好处在于不用编程,直接通过我们提供 的软件来填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