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有两台机器报警,一台机器一上电就报警去掉使能就不报警显示E6使能一加上就报警AL17,还有一台动一下就报警,正转没有反应反转动一下就报警AL17。有了解的大神请指点一下,收点钱也可以,急用谢谢

网友A:
E6是急停没接。

网友B:
al17,电路异常,把上面插头都拔下再送电,还依然如此就送修吧;

网友C:
AL17是很头疼的报警。报警解释是:CPU及周边故障电路异常。
涉及范围很广,有时候修过了带电机试两天没问题,客户拿回去用几天还报17

网友D:
送修吧。修过几个AL17的。这个问题着急也没用。需要一点点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