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变频器运行时过电压怎样检修?

网友A:
有可能是设置问题,例如刹车的配置

网友B:
先要判断是否检测电路故障了,从参数中监控母线电压可以大致判断故障在哪里

楼主:
换了台变频器正常   报警这台机器参数正常不定时报警

楼主:
换了台变频器正常   报警这台机器参数正常不定时报警  EV1000   3.7KW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修了两台普传牌的变频器,一个是上电就报过压,另一个是上电就报欠压。经查,都是主板故障。换了主板就都好了。

网友D:
过电压,是真的过电压?还是假的过电压?如果是真的,那是变频器需要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如果是假的过电压,报警,但实际电压不高,那是过电压检测、监控回路的故障。相判断为什么?再说如何修。

网友E:
除非真的软件问题,不然都是可以修的,找到检测电路,调到电压检测模式查看实测电压和测量电压,对比之后就可以调节检测电路

网友F:
变频器运行时报过压,看你负载是不是运行平稳,是不是波动太大呀,要是波动大,可以加制动。

楼主:
多谢大家故障找到了  电机不定是漏电  更换电机后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