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搞维修这么多年了,难免碰到一些难搞明白的难题或故障。

有的最后解决了,有的一直没有解决或没有弄明白,成为自己维修道路上的痛点。

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不知各位大师出过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有,拿出来晒一晒,给大伙瞧瞧,共同出点意见,共同研究研究,增长一点知识,不患有,而患不多。

网友A:
三菱的E7故障一直没有解决,也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B:
伦茨9300的OC1

网友C:
以前做其他方面的电气维修,也遇到过故障原因不明朗的情况,具体例子不记得了。

网友D:
搞维修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我们的思路把事搞的复杂化,也会走弯路。

网友E: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因为对问题没了解,遇到过一个设备厂家都解释不了的问题,给它输入0-10v,其输出的IGBT烧毁,最后发现是信号对地有干扰,处理好地线,外加滤波电容才解决烧IGBT问题,同样场合另一台北方的就没事,结论,南方的生在闺房,娇气。

网友F:
三菱e7cpu报警一直处理不好,

网友G:
西门子的控制系统很多问题客服也是解决不了的,哈哈!气得我都想给砸了!

楼主:
回5楼蜀中之首,你的问题很有建设性,干扰是变频器维修 安装及运行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解决起来很棘手,也费精力。我也碰到类似问题,一台280KW变频器运行两年后,出现接地保护,处理好后,出现一运行就烧PLC  0-10V输出接口即变频器速度给定信号异常,电压增高。后查明系变频器霍尔线剥皮漏芯与直流母线铜排da 连,导致主控板0-10V模拟量给定端子带强电,此是频烧PLC模拟量输出接口的直接原因。

楼主:
回1楼,我觉得应该从CPU与其周围电路查起,比如接插件 排线是否接触不良,通信 主板与面板之间的通讯电路,存储器 复位电路是否异常 CPU是否损坏。。。

楼主:
回2楼,OC1是短路故障,我认为应该从电流检测电路与保护电路 驱动电路查起,另外故障反馈电路与主板逻辑电路或CPU有无异常也是有的。OC1故障要分清是上电过电流还是运行过电流,是空载过电流还是带载过电流,你知道的?

网友H:
以前修过一台四方E380,修好后带电机试机,电流显示3.X,其他同型号的显示1.X

检查主板、刷rom(rom是从好的机器上读出来的)都不能解决。后来打电话给厂家售后,厂家给了一组内部密码,进入改参数后才修好。

百思不得解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能不能把这个参数密码分享出来

网友J:
主站拖144从站通讯稳定性问题

楼主:
回11楼,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一般是类型选择不对,比如11KW变频器类型选择序号是38,不同厂家的类型序号是不一样的,类型序号一般是个16位进制数。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三种原因:一主控板换过。二功率参数修改过。三自己改变即功率参数避之甚麽原因发生变化。

网友K:
有些故障解决了,到最后都不知道产生故障的具体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把这个参数密码分享出来

当时记在纸上,贴在墙上了。现在离了职,我也不知道密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11楼,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一般是类型选择不对,比如11KW变频器类型选择序号是38,不同厂家的类型序号是不一样的,类型序号一般是个16位进制数。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三种原因:一主控板换过。二功率参数修改过。三自己改变即功率参数避之甚麽原因发生变化。

我刷过ROM也不行,这个参数可能是存在ROM以外的地方

楼主:
回17楼,这个参数在隐含菜单里,一般只有生产厂家才能打开,设有密码。不同厂家密码不一样。

楼主:
怎么没有人上了,我不相信就这些?还是希望多一些人讨论比较好,既然是论坛,就应该提倡热烈的讨论气氛,多提供一些案例,让大家共享,有福同享,有苦同享。

网友L(2018-12-17):
AB700系列变频,总是莫名地炸模块(逆变),难倒了我等菜鸟,哪位大神有绝技?拜谢了!!

楼主:
变频器经常 爆模块有时与安装现场有关,比如塑料厂车间,静电比较严重,变频器又恰好没有接地,很容易炸模块,又比如有导电粉尘的场地,也易炸模块,再比如负载重,变频器配置又比较小,有冲击负载,变频器周围即环境温度高 载波频率高 电机绝缘差处于临界状态 环境潮湿 湿度大 有腐蚀性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