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请教,EPLAN 图形宏如何制作?如何将图形宏导入图形库?

网友A:
二维的话,一般先导入CAD图形,然后选择--创建窗口宏/符号宏,表达类型:安装板布局;保存的名称自定义;
然后在部件管理中技术数据--定义刚才做好的宏即可使用。